今天接台 IBM X32的机器

楼主(2015-04-10):
IBM  x32的机器。待机0.03 0.04 来回跳变。那位高手遇到过,小弟无电路图,在此求电路图一份。十分感谢了。必定加分!谢谢谢谢谢

网友A:
这样子好老哦。没有三五V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好老哦。没有三五V 。

有图纸吗?谢谢了!

网友:
3/5V滤波电容换掉

网友:
待机电流来回跳可能是滤波不良引起的  先换掉  3  5  滤波电容

网友:
查一下待机芯片

网友:
滤波电容换掉了,待机变为0.02 了。3v  5v出来了。可是开机电流0.51无变化。测电压都出来了,准备刷BIOS,可是有试了一次,待机又为0.03  3v,5v又没有了,没思路了!

网友:
很老的机器了

网友:
按时序检查修  然后测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