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CG-21311T 上网本 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5-04-10):
求助PCG-21311T  开机进系统 到滚动条就黑屏  进PE 也是一样的  黑屏后 电流停在 0.31A 左右   供电都正常  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有没那位高手修过这样的问题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网友A:
电流停在 0.31那么 此时的主板电压全否?
没有修过一样的板子一样的问题
期待楼主修好
希望修过的分享下 !!

网友B:
0.31  你确定供电都正常了吗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C:
你测下显卡的供电和其他的各大供电   或者换个U  试下

网友:
刷个BIOS,换个U 试试

网友D:
会不会是系统的问题,可以用自己的硬盘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楼主这样表述,很难帮你分析,能说下测量的一些数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停在 0.31那么 此时的主板电压全否?
没有修过一样的板子一样的问题
期待楼主修好

各路电压都正常  因为这个主板是上网本  显示了就0,4多电压  刷了BIOS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0.31  你确定供电都正常了吗

嗯  正常的  都量了·

网友:
刷了  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测下显卡的供电和其他的各大供电   或者换个U  试下

嗯  我量下看   这个板子的CPU 是BGA 封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系统的问题,可以用自己的硬盘做个系统试试

不是系统的问题  进U盘的PE 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