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lt1953wf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5-04-10):
一台联想lt1953wf液晶显示器,刚开机时能正常显示,一分钟不到开始闪跳,拆开后重新插排线故障依旧,索性将电源板,驱动板全部拆下,把电源板电容补焊,重新装机上测试,发现不正常了。前面虽然屏跳,但按开关键可以开关,现在是跳闪后大概10几秒黑屏,这时显示器前面的开关键不能开关了。要拔掉显示器后面的电源线,等一会插上才可以屏显,但还是显示器上部三分之二正常,下部三分之一闪。我这时又把屏排线拔下,电源线拔掉,等1分钟再插上,灯管亮一下灭掉,看显示器是白屏,过10多秒黑屏。开关键开关无反应。这会是什么原因,是显示屏坏了,是还显示屏内部有高压短路或灯管保护。请各位前辈帮我分析一下,什么情况。网上这款显示器驱动板和电源板都少。如果是屏坏就放弃了。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
没插排线白屏是正常的,是电源板坏了,还是屏亮过10秒开始保护。这时只是电源工作,驱动板不工作。估计是显示屏有保护。

网友A:
跳闪就黑屏了,估计不是屏的问题,你不接屏线白屏的时候 ,会不会闪或者黑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跳闪就黑屏了,估计不是屏的问题,你不接屏线白屏的时候 ,会不会闪或者黑屏吗?

你好,谢谢你的解答,把屏线拔下,是白屏,白屏过程中没有屏跳闪现象。白屏10秒左右黑屏。但开关键没反应,不能按开关键重新开机。需要将电源线拔下后,歇一会儿再插上线才可以显示白屏,然后还是10秒左右黑屏。

网友:
驱动板问题 楼主最好上图看下

网友B:
前几天没有拍图片,今天拍了图片,现在可以正常开关机。开机开始二三十秒可以正常显示,然后开始在下半部分屏开始闪跳。拔掉屏线后再开机,显示白屏,但屏幕不闪跳。应该不是屏的问题。故障还是在驱动板或电源板上。请各位前辈分析一下。在网上找这个电源板,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没有拍图片,今天拍了图片,现在可以正常开关机。开机开始二三十秒可以正常显示,然后开始在下半部分 ...

高压和驱动还是有问题,你可以找个通过高压改上试试,  不是高压的话  你可以试试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屏挂了  看下液晶面板侧面有IC吗   没有就换屏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