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Z 电源 自动上电 关机两秒后自动上电

楼主(2015-04-10):
  原帖地址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82296-1-1.html  因为过了回复期  不能回复所以单独另开一帖子  我遇到的故障现象跟这个帖子 完全相同  笔记本使用一切正常 就是插着适配器的时候关不了机 每次关机两秒后 就自动开机 期间PWR_LED 这个灯始终亮着不熄灭 每次插电源适配器 都自动上电开机  使用电池时 正常  个人分析这个问题的区别就是 用电池 的时候 和用适配器的时候 待机时序的区别 按照这个思路查适配器时的 时序应该能 找出原因       还有就是华硕的小排阻比较容易出问题(注:华硕好多板子都出现小排阻的问题 仔细观察测量 发现并非是小排阻自身质量问题而是小排阻焊接时上锡太少  时间久了氧化脱焊了细看会发现小排阻的焊盘好多都还露着铜呢) 所以 先把南桥旁边的小排阻全部用烙铁给加焊了一遍   然后就好了  但是具体是哪个排阻的问题 就不知道了 大概方向是这边吧  有遇到同样现象的同行 不妨试一哈    之前看帖子说是网卡问题  也试着  拆除网卡试过 无效  (不排除网卡可能引起这种问题)
废话了这么多 可能好多人 都不愿意看吧 所以还是总结下 让讨厌废话的同行们直接看结果就是

注: 南桥周边的排阻加锡焊一遍

网友A:
虽然是好了不过还需要测试 一般情况下换比加焊更稳妥 ……

网友:
华硕的排阻问题还是相当的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是好了不过还需要测试 一般情况下换比加焊更稳妥 ……

还没装机 先放那儿 明天多测试下在装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系列的机子,早知道这个机子这么多问题,还真不敢买,还有排阻门等等诸多问题!

网友:
刚好修到一台机器,机器送修风扇堵死,温度过高自动掉电,给客户清理完后发现这个问题,和楼主说的一样,刷了BIOS还是不行,后来看到楼主的贴子按楼主的方法加焊后试机正常,太感谢了!!

网友:
经验到时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