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A1398不开机

楼主(2015-04-10):
苹果 A1398 笔记本 不接电池 接电源 电源头绿灯亮起一下就变成红灯,不触发。通过测量发现BIOS下芯片没有供电。BIOS芯片供电由下图=PP3V3_SUS_FET电压转换过来。当=P3V3SUS_EN为3V.=PP3V3_S5_P3V3SUSFET为3V时。Q78201脚会输出3V吗。如果没有输出查看哪里。请各位大师帮忙分析一下,先谢谢了。还有这个机器是不是不接电池,或者用原装适配器开不了机呀,

网友:
不用原装电源肯定是开不了机的

网友:
EN为高电平拉低上面那个管子的G极  那个管子就会导通  产生供电  如果EC为高了  没有产生供电  有几个可能  一是MOS管坏  二是后级有短路  三是前极那个三V没有

网友:
你去测量测量BATLOW 这个信号 是不是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