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B总线短路求助

楼主(2015-04-10):
一块DELL主板的IO芯片SMBUS_RESUME总线短路,测试了很久还是没有头绪。前两周已经发过一贴了,现在再次求助。希望能得到有经验的版友指点。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一块dell的主板,通电后南北桥都有发热,但无法进入bios或系统,没有报警声音,usb鼠标的灯闪一下就灭,电源各接头电压正常,长按电源按钮能关闭系统。显卡、cpu、内存、电源都卸下到其它机器上验证没有问题。
经查,IO芯片的SMBCLK(30针脚)对地短路,通电后电压为零(目前还不能确定其是导致无法开机的唯一原因)。该针脚向外面连出到一个电阻(如图1中R412,阻值约800),然后走中间信号层到达南桥附近几处,又通过电阻进了南桥。这个针脚向内又有一个连接线,我估计拆下IO芯片看也没用,因为肯定又是通过中间信号层连到某个位置去了,IO芯片四周布满针脚,不可能在表层穿出去。至于连接到哪里去了,正是我要请教的,因为这个针脚对地短路了,主板上接地的地方实在太多,没法检测。
IO芯片如下图1:

画了个简图2:

该主板的图纸没找到,我查看了另一份dell的图纸(如下图3),该图纸中,RESUME_SMBUS总线上连接了南桥、IO芯片、内存、PCI、PCI-E、LOM(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按照这份图纸,RESUME_SMBUS总线是没有连接cpu、网卡等其它芯片的。

我测了该总线连接的各器件(时钟芯片应该集成在南桥中了),包括内存(DDR2)的120脚、PCI的A40脚、PCI-E的A5脚,对地阻值分别是2.77k、3.5k、3.5k,通电时电压都是3.6V左右。IO芯片的SMBCLK针脚,通过一个电阻连接到南桥周边的4处,通电时电压也都为3.6左右。我把IO芯片的SMBCLK针脚挑起来后,针脚电压正常,说明IO芯片没有损坏。
由于该主板是6层板,跑线路比较困难。我到现在也没查出短路在哪里。
有版友说,把IO芯片的这个针脚挑起后直接连接到RESUME_SMBUS总线。这个我已经试过了,还是老样子。
我估计,这条线路应该是连到某个器件了,就是说还有其他器件不能正常运行。这样,问题就是,除了内存、PCI、PCI-E、南桥,还会连到什么器件呢?

补充内容 (2015-4-13 12:48):
DELL XPS 720主板,北桥芯片680i。
网上查了一下,据说nv的主板一般都在南桥里集成时钟芯片,并且主板上没找到时钟芯片。这块主板的南桥是NF570-SLI-N-A2。
主板的网卡型号是BCM5754KMLG。

网友A:
主板型号是什么,要不就算别人有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呀

网友B:
时钟芯片,看有没有相连

网友:
还连到了网卡呀

网友C:
看看有没有一个小八脚的芯片  估计是它坏了,修过很多V星主板这里短路是这个小八脚坏了

网友:
        这就不好修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型号是什么,要不就算别人有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呀

是DELL XPS 720里面的主板,芯片是680i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钟芯片,看有没有相连

我在主板上没找到时钟芯片。
网上查了一下,据说nv的主板一般都在南桥里集成时钟芯片了。
这块主板的南桥是NF570-SLI-N-A2。

网友:
能详细说说吗?我看图纸上SMBUS_RESUME总线是没有连到网卡的。我感觉连接到网卡的时钟线应该是另外一条线,和SMBUS_RESUME没有连接在一起。
这块主板的网卡型号是BCM5754KMLG.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有没有一个小八脚的芯片  估计是它坏了,修过很多V星主板这里短路是这个小八脚坏了

这个是什么样的芯片啊?
我看到主板上有好几个八角的芯片。

网友D:
可以用烧鸡法试一下,网卡,IO坏得可能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烧鸡法试一下,网卡,IO坏得可能比较大

IO没发现发热
我认为网卡没连接这条线。测量网卡各脚,只有两个接地,应该是正常的,没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