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完美代换H67

楼主(2015-04-10):
今天接个台式机HP的品牌机,主板是H67,开机点不亮,查测试卡不跑代码,复位是有的,有复位那么时钟就一般正常啦,。
吧主板拆出来,量了所有的电压,都正常,应为量电压的时候没有安装U的风扇,本以为这个1150的U温度很低,哪知道非常烫手,怎么会这么烫手?
接着再一模南桥也是非常烫手,  心想:不会吧,这个桥就算没有安装散热器也不至于这热啊。
电压都量了;没有缺电压,应该不是缺电压引起热,多半就是他挂了,然后再量了前置USB,嘿嘿。。数据线对滴短路,这下可以肯定是你挂了。
本打算给客户换板子,可这个原装的板也不便宜,客户又不想换其他的板,客户忠于原装,经过一番纠结的折腾,那就换桥吧。在淘宝一查这个桥不便宜,60到90不等。
然后在了板上也没有找到相同型号的桥,到是看见了H61与H67的桥上面电容排列是一样的,心想。可以代换么?
在网上一查:H67比H61就多一些功能,准确的说H61可以看着是H67的阉割版。其他都没有上面区别。
行了,就你了,在一片V星的H61主板上把桥换过去了,既然真的亮机了,总算皇天不负有心人,接下来就是进系统测试啦,一切没有问题搞定。
还有两台是笔记本。分别是 ASUS的X42J,和HP的6535B。
X42到手,电流正常跳到2.1A不亮机,,拆机,直接加焊显卡ATI6470,加焊后直接亮机。
HP6535B第一屏能亮;过; LOGO后就黑屏,电流没有掉,直接拆屏,换一张破屏上去不黑了,直接把屏灯管换后,问题解决。
写的不好,大家多多谅解。谢谢。

网友A:
楼主思路不错,如果能附上图片就更完美了。

网友:
H61的桥和H67可以互换????学习了,以后遇到可以试一试。。。。

网友:
分享经验总是好的 ,不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思路不错,如果能附上图片就更完美了。

手机用的不好,没有拍照

网友:
最喜欢哪些台机主板和笔记本主板通杀的维修员

网友:
外设都测试了吗,如果都正常就说明代换的挺成功

网友:
看楼主这思路一台能修几台机

网友:
H61能带环H67不错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可以试一试。

网友:
这是很好的经验。

网友B:
1150的u能上h67的主板?楼主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50的u能上h67的主板?楼主是不是有问题啊?

不好意思,发错了;是1155的U,

网友:
等下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