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80大短路,求高手进来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15-04-10):
上电后可调电源跳到5A,另外红色部分全部对地阻值为0,烧鸡大法--蓝色部分发热。有松香部分小件包括IC全拆过,还是短路,请高手帮忙指点思路
谢谢!

网友:
拆掉电感量下是场管端还是另一边,是不是显卡供电

网友:
烧机法烧   那里热拆哪  拆到不短为止   直接5A的话  可能是管子穿了

网友:
你的蓝色部分是 保护隔离的管 烧即这个热 是不是你的方法不对()
目前 似乎是 公共点短路 排查下PU2202 试试

一般公共点短路还是很好修的 祝你好运!

网友:
哪里发烫拆哪里了

网友:
我没有烧公共点,直接电源接口烧,电压提高到3V就开始发热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上管 击穿了

网友:
上管击穿所以烧的是时候电压直接过去

网友A:
PU2202 是那只管?可以说祥细点吗?谢谢!

网友:
烧鸡大法最好限制电流的大小适可而止  宁可电流小点慢慢摸 也不要急于一时  店里的小弟就遇到过CPU上管穿了 烧了CPU 直接5A烧的

网友:
直接换饱嗝电路的两个mos管   和滤波电容

网友:
这么容易的机居然,,烧鸡大法啊

网友:
一般是场馆,或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PU2202 是那只管?可以说祥细点吗?谢谢!

就是和那两个大电感并排的两个黑色的元件中的一个,你不懂怎么看编号吗

网友:
这板子被你虐的好惨艰脏

网友:
用烧机大法不能解决吗?

网友:
烧机要跳过MOS 烧公共点哦

网友:
多注意上管和滤波电容。

网友:
不赞同直接加到5A的做法,这样如果是CPU供电短路,大电流会直接加到桥上,瞬间损坏各种元件。我觉得加的最大电流不应该超过本本的额定电流,可以从本本能正常工作的电流2A左右逐渐增加到能感温为止

网友:
能摸到热的地方还找不出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