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90 一长 三短 三短 一长报警

楼主(2015-04-10):
换内在 CPU 依据,烤板还是一样,本想以为是显卡,但看电流才两次跳变,像是不过内存。打内存电压正常,打阻值也正常。拔掉内存也报,无赖下个BIOS 试下,算运气好吧。下了个好的,刷上就OK了

网友:
BIOS不行还会报警???估计是BIOS不让内存跑过去

网友:
你都这么称呼自己?BIOS出错也报警 ,我长见识了

网友:
BIOS坏的还是挺多的,有事没事都可以刷一下BIOS

网友:
把BIOS 发出来共享

网友:
呵呵呵,难道你也想搞一个这样的?

网友:
真是无奇不有 啊

网友:
楼主又捡漏了

网友:
我表示没有碰到过,报警刷bios好的

网友:
以前遇到过了   刷bios就好

网友:
楼主  跪求你的BIOS  我遇到相同问题了 我现在急用啊  发一下你的QQ给我

网友:
求BIOS文件啊

网友:
报警我们都喜欢第一时间去刷BIOS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