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5-04-10):
型号:L2021WD  白屏,换个屏线,测过屏保险,排除过高压板,电源板上没有鼓包电容,不过有两个色环电阻没我用二极管档测时,是导通的,还有另外两个 却又阻止,不知道是短路还是本来就是那样的,高手指点指点吧

网友A:
是不是 屏本身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屏本身有问题

不确定,我没有20寸的屏代换

网友B:
这个是平逻辑板的问题,,修屏吧。。。。难度非常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平逻辑板的问题,,修屏吧。。。。难度非常高

大师是怎么判断是屏逻辑板的问题?再难也想试试,给点方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平逻辑板的问题,,修屏吧。。。。难度非常高

还有个问题,若按你这么说,是屏的问题,那电源灯应该是要亮的吧,但是我的电源灯是不亮的呀

网友D:
屏保险是好的看下各路输出电压正常吗

网友A:
也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E:
楼主所指的F101是保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所指的F101是保险....

YES   我是想说,我量的屏保险就是那个,而且是好的

网友:
    有修过逻辑版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

分析下好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屏保险是好的看下各路输出电压正常吗

输入电压,我量了电源板到驱动板接口的线,有3V 5V的

网友:
没呀,那得也上啊

网友:
总不可能,搞这行,一辈子不去尝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YES   我是想说,我量的屏保险就是那个,而且是好的

旁边FL101也是保险............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入电压,我量了电源板到驱动板接口的线,有3V 5V的

我说屏上电压

网友:
可能是屏部分缺少电压,把屏部分的各个电压量一下。刷程序试试

网友:
逻辑板或刷程序

网友:
逻辑板怎么修?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如果是高手就不用发帖求助了

或许只是迷糊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或许只是迷糊了下

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白屏就不用换高压板了吧,

是啊,只是排除下而已,

网友:
先用通用驱动板点下屏,排除驱动板问题,直接更换 u201芯片。

网友E:
楼主有进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进展吗?...............

量过了你说的那个保险!是好的!!

网友H:
白屏都是屏缺供电导致的!你应着重检测逻辑板上的各供电情况,另外你说的色环电阻,应读取阻值再用表校对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白屏都是屏缺供电导致的!你应着重检测逻辑板上的各供电情况,另外你说的色环电阻,应读取阻值再用表校对是 ...

就我这三脚猫,有点复杂啊

网友:
你别学习了,我向你学习吧

网友I:
白屏是5V电压没有上到屏上去造成的。

网友J:
用二极管档测色环电阻,我也是醉了。

网友J:
点屏工具先点屏,要不都是瞎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I:
白屏是5V电压没有上到屏上去造成的。

是不是只要在屏上量到5V便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用二极管档测色环电阻,我也是醉了。

高手明示?我又错了?二极管挡测色环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J:
点屏工具先点屏,要不都是瞎折腾。

没这设备啊

网友K:
你自己已经找到问题所在了,驱动板没有工作,指示灯不亮,你纠结屏干啥,屏供电是驱动板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自己已经找到问题所在了,驱动板没有工作,指示灯不亮,你纠结屏干啥,屏供电是驱动板控制的。

你的意思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L:
屏有电压,电源灯为什么不亮,估计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M:
首先  白屏就证明高压没问题

   你打下 屏上有没有供电

       应该都是   驱动板的 问题

网友:
    换一套板子  试试 看看 能点亮不

       应该都是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N:
说到底就是一个保险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L:
屏有电压,电源灯为什么不亮,估计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我就说纠结在这!不知道到底哪里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M:
首先  白屏就证明高压没问题

   你打下 屏上有没有供电

屏上要有什么电压,多少伏?

网友:
引用 网友N:
说到底就是一个保险开路

没有啊,屏上两个保险都好的

网友O:
白屏 一般和电源板没关系吧  主要是驱动板  看看屏供电 都正常不~再就是用通用板点一下屏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屏上要有什么电压,多少伏?

  肯定 要有屏供电  才有显示  啊   亲

    驱动板  接上开机  看看   有没有屏供电       没有的话   你就飞个5v到屏上试试        懂 ????

网友:
引用 网友O:
白屏 一般和电源板没关系吧  主要是驱动板  看看屏供电 都正常不~再就是用通用板点一下屏

看来真得搞个点屏的工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M:
肯定 要有屏供电  才有显示  啊   亲

不是很明白,屏供电是⑤伏是吗?我在驱动板上找个⑤伏飞到屏哪里?

网友:
琢磨了几天,查了不少资料,看了好多帖子!我硬是修不好这显示器,给我不小打击啊!这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啊!脑子里好多羊驼在唱歌:呀拉锁,那就是马喱戈壁……高手救我

网友:
楼上的,不要心急!维修需要耐心,细心,恒心!

网友:
一定不能气馁

网友P:
白屏也可以刷程序解决吗?

网友Q:
用手摸逻辑版上的芯片有发热的吗?

网友R:
把逻辑版仔细检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P:
白屏也可以刷程序解决吗?

不知道,我也纳闷!应该是不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Q:
用手摸逻辑版上的芯片有发热的吗?

我没有长时间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R:
把逻辑版仔细检查下

我不知道重点检查哪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重点检查哪些

网上找资料

网友M:
大妹子  你给人家加了   10 分       你好意思  哦

网友M:
引用 网友C:
不是很明白,屏供电是⑤伏是吗?我在驱动板上找个⑤伏飞到屏哪里?

  飞到  屏保险 后头 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M:
飞到  屏保险 后头 懂

屏保险后头??是不是保险的另一端?

网友:
理解能力差,看不看不懂资料啊

网友S:
引用 网友M:
大妹子  你给人家加了   10 分       你好意思  哦

我哦,我又怎么不好意思了,我前面给别人加了1分!你说我扣,我人这人加十分!你说我好意思啊!我请问你,我需要怎么滴才算不扣且好意思

网友S:
引用 网友M:
大妹子  你给人家加了   10 分       你好意思  哦

我真想说,亲,菊花爆爆可以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屏保险后头??是不是保险的另一端?

对的
                        那样就不容易烧屏了 懂?

网友M:
引用 网友S:
我真想说,亲,菊花爆爆可以吗?

  呵呵         还不给我加分

网友M:
引用 网友P:
白屏也可以刷程序解决吗?

  不得 行 哦

              那个叫  有背光没显示  懂

网友:
引用 网友M:
对的
                        那样就不容易烧屏了 懂?

懂的懂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M:
呵呵         还不给我加分

把菊花拿来,爆了就加分

网友T:
引用 网友C:
还有个问题,若按你这么说,是屏的问题,那电源灯应该是要亮的吧,但是我的电源灯是不亮的呀

我的建议是 看看驱动板这块,是不是主芯片坏了 我也遇见一个飞利浦的 它驱动板的主芯片坏了 一直黑屏,是黑屏哦 当然电源灯也不亮了 可是一个主芯片却要20块 可以直接换驱动板了  还有如果你这个主芯片没问题 那就去查屏上面的那个信号处理芯片 在逻辑版上的那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T:
我的建议是 看看驱动板这块,是不是主芯片坏了 我也遇见一个飞利浦的 它驱动板的主芯片坏了 一直黑屏,是 ...

一个主控芯片20块?好黑心的

网友F:
楼主到底现在修好了没有?我一直在关注着白屏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C:
一个主控芯片20块?好黑心的

是啊 主芯片型号是TSUM5PFHJ-LF就这鸟芯片 我查了一下这么贵 我最后直接买驱动板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得 行 哦

              那个叫  有背光没显示  懂

有背光说明高压条工作了,没显示说明屏没工作,量屏排线的供电脚,电压明显不对,只有1.5V左右,断开屏排线,直接量驱动板端,电压正常。说明屏供电是被屏组件拉低的,则顺着屏组件供电线路跑线,这是大概思路吧!可是第一次跑线的话感觉好费劲,没有电路参数(电路图),也没有参考数值。能提供点基准值吗?帅哥!

网友:
引用 网友T:
是啊 主芯片型号是TSUM5PFHJ-LF就这鸟芯片 我查了一下这么贵 我最后直接买驱动板换了

是啊,买个板也才那些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楼主到底现在修好了没有?我一直在关注着白屏的

没嘛,这我技术有限,还叫我刷程序,这哪里是我做的到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没嘛,这我技术有限,还叫我刷程序,这哪里是我做的到的

哎,,,太让我难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哎,,,太让我难过了

我比你更难过

网友F:
呵呵,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没解决确实难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哦,我又怎么不好意思了,我前面给别人加了1分!你说我扣,我人这人加十分!你说我好意思啊!我请问你 ...

哈哈,给我加点,

网友U:
野兽家族人员见长了

网友:
驱动板的可能大些

网友V:
找一套20的板点一下屏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呵呵,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没解决确实难不爽

是啊,所以希望在论坛里多请教高手们

网友C:
引用 网友U:
野兽家族人员见长了

您这是在取笑 我嘛

网友:
能否告诉我怎么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V:
找一套20的板点一下屏吧

你是说直接买驱动板?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是啊,所以希望在论坛里多请教高手们

嗯,我也时常到这论坛来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嗯,我也时常到这论坛来学习。

我也是的, 我接触电脑行业也不久

网友S:
好啊,下次有分,都给加了,反正留着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这是在取笑 我嘛

不是,我是看见好多人的名字都是野兽xx

网友:
引用 网友S:
好啊,下次有分,都给加了,反正留着也没用

但也不能乱加,好像加不好要被处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的, 我接触电脑行业也不久

大家互相学习,互帮互助

网友:
引用 网友W:
学的的挺快呀,帖子数飞涨.............

哈哈,重要的是下载分飞涨,哈哈
自己看书看不进去,在坛里讨论学的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W:
项庄舞剑,不过挣飞有理.........

看看,我现在少了吧,我又兑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直接买驱动板?

从别的20寸的机子上搞整套板子来点屏

网友:
不是买驱动板  找一套板子来点一下屏  来检测屏是否有问题

网友U:
引用 网友W:
又兑了不少吧,非常羡慕....

兑换了一个书包,下一步要出差了。

网友X:
查驱动板屏供电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U:
兑换了一个书包,下一步要出差了。

兄弟真会过日子

网友:
引用 网友X:
查驱动板屏供电正常吗

查不来啊,所以求助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的, 我接触电脑行业也不久

原来都是菜鸟!

网友Y:
测试是不是屏问题,可用其他尺寸的屏测试,只要屏接口是一样的即可(如屏接口是双八屏,还是单八屏),只是显示器 有点不正常,如超出显示范围,或分两屏显示,但能测试出驱动板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Y:
测试是不是屏问题,可用其他尺寸的屏测试,只要屏接口是一样的即可(如屏接口是双八屏,还是单八屏),只是 ...

首先,感谢你,里面有好几个知识点请教下!何为双八和单八!然后,驱动板不是原装或者程序不对,不应该是显示彩屏竖条那种吗?能显示内容出来吗?

网友:
楼上说的换屏测试可以考虑下!就可判定问题点出在哪里了。扯其它的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U:
兑换了一个书包,下一步要出差了。

呵哈哈,精打细算呀

网友Z:
逻辑板的问题 没供电 通病

网友AA:
测下逻辑吧上ADD  VDD

网友:
引用 网友Z:
逻辑板的问题 没供电 通病

通病?怎么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测下逻辑吧上ADD  VDD

都这么深奥啊

网友AA:
一般保险坏的比较多  看看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A:
一般保险坏的比较多  看看把

嗯,我找过了,保险OK的

网友:
屏供电测了吗

网友AB:
电压足的   刷程序

网友AC:
屏供电问题!查屏供电

网友:
屏供电查了吗

网友:
我测了下保险,有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B:
电压足的   刷程序

哎,刷程序的话,我就得止步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屏供电问题!查屏供电

我有量屏保险的呀

网友:
屏保险有电压,算OK吗

网友AD:
试试更换驱动板,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D:
试试更换驱动板,应该可以

换驱动板???

网友(2015-05-19):
引用 网友L:
屏有电压,电源灯为什么不亮,估计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我的天,你就不会接个通用驱动板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