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H61D3白金版 SLPT 怎么办

楼主(2015-04-10):
这个主板 是在我这里买的  还在保修内  一年前已经保修过一次。
故障现象:
没检测卡 看不到 只能听了
开机 能听到过内存 滴一声响  把显示器背光灯点亮  但无显示,
应为还能滴 一声响 应该是过了内存了  CPU 也工作了  供电都正常
判断 BIOS 坏
但是  官方没 出 相应型号的BIOS    各网站也找不到BIOS 呀  没得办了。
后面仔细看了下BIOS  上次保修应该也是BIOS 坏  因为BIOS 表面 隐约能看到一个F 字符 人为画上去的。
应该是 FAIL (故障)的记号。
我就断定肯定是BIOS 问题了
不想拿去保修  就试一下  下载一个 H61D3-S5V版本的试下
果真点亮了   但是型号不同 好像不能复位
哎  谁有原版BIOS呀  ..............................
保修又要半个月.................

网友:
请附上BIOS

网友A:
我就是没有 这个型号的BIOS 呀  想求救
我刷的是官方 H61D3-S5V的BIOS
我这个主板是 H61D3-SLP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没有 这个型号的BIOS 呀  想求救
我刷的是官方 H61D3-S5V的BIOS
我这个主板是 H61D3-SLPT

那你不是刷亮了吗?

网友C:
驱动之家看看有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你不是刷亮了吗?

是刷 亮机了    好像 有些功能不能用 重启不了    想找个 原BIOS  刷 肯定就好了
现在次次都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动之家看看有没有

看了 也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刷 亮机了    好像 有些功能不能用 重启不了    想找个 原BIOS  刷 肯定就好了
现在次次都亮了

哦,重启不了,能关显示器,就是风扇还会转是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重启不了,能关显示器,就是风扇还会转是的吧

能进系统   但是PS键盘口瘫痪  硬重启和软重启都 变成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进系统   但是PS键盘口瘫痪  硬重启和软重启都 变成关机

哦哦哦 ,应该是BIOS问题吧

网友:
    索泰的主板,。。。。没有见识过

网友:
求教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