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装上大电池就无显示,但有进系统的声音。这是怎么回事咯/

楼主(2015-04-10):
SL400原先电流跑不上去,吹了显卡亮机了,于是就加焊了显卡,装机测试一切都正常,后来就把大电池装上看看充电正不正常。可以装上电池再开机就无显示,但有进系统的声音。屏上的指示灯都正常亮起了。后来把大电池拔下,拆机把屏线连接主板的一端重新拔插,又亮了,进系统正常。后来又把大电池装上又不显示了,同样有进系统的声音。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不亮的时候测一下屏供电

网友:
没碰到过
你可以查查 屏的供电

网友:
跟我一样,我也遇到过,我当时是暗屏,后来修好好,装电池,大短路,吓我一跳,取下电池后用可调电源,一切正常,开机后装上电池照样用,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电池的电路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