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P8510 一个电容引来的二修 --不看后悔!!^_^有福利

楼主(2015-04-10):
机器型号: HP8510
版号:6050A2096501(几天前修的版号可能不完全对)

故障及维修过程:
机器是进水二修
进水位置在触摸板下面 ,其待机部分恰在触摸板的下面
进水自然这里不能幸免 因为已经被上家处理维修
进水的地方有些脏, 且好多电容有腐蚀换过的痕迹 ,
就现场看 不能说惨不忍睹也可以说是体无完肤……

习惯性的测量了 待机芯片51120的线性和PWM 有无短路
实测 VREG3短路 (EC上家也是明显动过)
去掉EC 阻值正常

通电 待机0.3 待机偏高
断开 PWM 3V 5V的节点 故障依旧
莫非是线性还有短路?查 (省略大量文字)无果

示波器测试了一下
根据经验 待机3V 5V应该 是同时稳定的 这个波形感觉5V 延迟……莫非是5V有问题
严查待机5V 部分。

……最后 主板少了一个升压电容
(也许上家处理的时候没注意,这个电容和 19V滤波在一起 当3V5V正常后 没有细查 仅是推测……)
补上后待机正常
(之后就顺利维修,不提,最后机器修亮 )

为什么再没有了一个升压电容的前提下 机器的两路PWM 可以有输出呢
再次去掉5V PWM的升压电容 测试 5V 还是可以产生
上图是 5V和上管的对比。

之后 去掉3V PWM 的升压电容 此时待机电压都无法产生
上图是 取下两路升压电容 后的3V5V
附上机器的点图

网友A:
版主发的贴就是给力    拉票也相当的给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主发的贴就是给力    拉票也相当的给力

嘘……这不算拉票  论坛会员那么多 去投票的人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嘘……这不算拉票  论坛会员那么多 去投票的人太少了

潜水员太多太多了   想引出他们来  还是相当难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版主发的贴就是给力    拉票也相当的给力

我对调示波器不太了解,泰克的示波器教程太少了,有时候调不回去了,就很麻烦,所以我的示波器就是看BIOS波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对调示波器不太了解,泰克的示波器教程太少了,有时候调不回去了,就很麻烦,所以我的示波器就是看BIOS ...

你看BIOS就看BIOS呗   回复我是想闹哪样儿

网友:
版主分析的很透彻  示波器用的也很直观  !

网友:
有一个示波器,有些故障修起来会得心应手得多。楼主的示波器可是双踪的

网友:
我去,少个升压电容也有3*5v下次留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对调示波器不太了解,泰克的示波器教程太少了,有时候调不回去了,就很麻烦,所以我的示波器就是看BIOS ...

本来回复楼主 点错楼了。

网友:
这个机器进水就是待机爱出问题……

网友D:
  待机0.3 是因为线性电压的问题吗   有点 不明白啊 , 难道是芯片 缺少条件 会照成 待机高?

网友:
看了,还真的是挺后悔的,跟楼主开了下玩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待机0.3 是因为线性电压的问题吗   有点 不明白啊 , 难道是芯片 缺少条件 会照成 待机高?

不死线性短路 是因为 5V升压电容有问题 导致的 5VPWM上管 过热 不过此时的5V正常产生 ……
明白了吧

网友E:
天意版主,可不可以加个qQ教我调试波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天意版主,可不可以加个qQ教我调试波波啊?

嗯 没太大问题 主要是我白天事多 ……
教你不敢当一起探讨吧

网友:
5V的升压电容出现这种问题,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福利在哪???

网友:
支持 现在开始学习维修呢。。。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学习了

网友:
波波看不懂怎么办

网友:
即使有输出 芯片也肯定很烫

网友:
升压电容坏引起上管功耗过大,不过去掉5V升压电容后波形竟然还是正常呢

网友:
深奥。,,,,不愧是迅维的

网友:
示波器真好就是现在都还不会用

网友:
修的很淡定啊

网友:
用示波器 检测故障不走弯路

网友:
看到了,这电容是坏蛋。。不过也是好东西。。

网友:
又是这个升压电容!遇到得太多了!!一颗老鼠屎打烂一锅饭

网友:
装上5V的去掉3V的升压电容不知道回怎样。

网友:
楼主发的好精简啊!能把过程详细的讲一下吗,下次我们遇到类型的问题可以借鉴下

网友:
不错 值得我们新手学习

网友:
楼主什么学历?对线路研究很透彻

网友:
修二修的就是要细心啊,

网友:
少个升压电容也有3*5v下次留意

网友:
学习一下,水来了

网友:
天意,我投的你,

网友:
这个案例如果没用示波器是很难查出的!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学习了

网友:
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希望多多看到你的帖子支持下!!

网友:
收藏,下次可以比较着修

网友:
有个模拟的,但是不会抓波波,可惜浪费了……。

网友:
我也不怎么会用波波

网友:
版主给力 学习了。

网友:
问题很细哦,楼主检查好仔细

网友:
学习,示波器用得不错。不知道模板示波器能不能抓到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来回复楼主 点错楼了。
我分析,两位都是版主,都是1000多积分,才看错的吧,一定要细心啊

网友:
厂家选购元件应该用好一些的电容,特别是升压和滤波的大电容,否则有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