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最近的维修经验,不好勿喷

楼主(2015-04-10):
   发一个最近遇到的一些问题,就是希望大家看了以后少走弯路吧。最近接了不少LED超薄屏的机子,这类机子一般都比较的新,大多数是单桥的。来的故障现象是开机直接灰屏,没有LOGO也没有任何字,这个还是比较好判断的,拔插屏线就好了。后面又来了两台,开机有显示,但是暗屏没背光。看到这种情况我当时也拿不定主意了,毕竟不是LCD的。其实这都是屏线触脚接触不良,只要把屏线接屏的一端拆下来清理干净就OK了,不要想的太复杂了。大家以后遇到这类问题可以优先考虑屏线。

网友:
你能够想到的我们都会想到。这种简单的毕竟比较少。一般这种好事还是比较少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吗

网友:
还以为暗屏一般是灯管问题,LZ提醒了,谢谢!

网友:
如果钱都是这样涮涮插插得来就好,我的视力也不会因对0.5/0.4的珠子而下降了。赞你一个,希望我以后钱也这样来的。

网友:
呵呵 这类故障遇见过,毕竟是少数,白屏暗屏插屏线好的,还是很多的

网友:
这些机器是挣钱的  但是比较少。。

网友:
楼主看来也喜欢捡菜啊

网友:
新人默默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