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TRST#测得3.3V正常吗?

楼主(2015-04-10):
PLTRST#测得3.3V正常吗?信号后带 “#” 的不是低电平有效吗?
信号

网友:
PLTRST#是复位信号 低电平的时候有效 正常的时候应为高电平 如果一直为低电平 那主板就一直处于复位状态 是不能正常亮机的哦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正常 低电平的时候才复位呢 正常工作要高点评了 不能不停的复位吧

网友:
来自: 安徽
南桥的复位信号 正常时候是高

网友:
是正常的啊

网友:
正常就是高电平

网友:
来迅维学习一下就好

网友:
正常为高电平

网友:
版主的解释很合理,就是这样,一直复位那还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平台复位在 设备供电正常 延时为低电平之后为持续3.3高电平

网友:
恩,是的,这种信号是低电平有效。如果一直测得3.3V,表示复位不正常

网友:
一个信号能在这里得到解释和讨论,这个平台做到家了,赞一个!

网友:
复位3.3V正常的是

网友:
正常的哦,

网友:
低电压 有效 高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若有高低高就正常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平台复位。。 开机后3.3正常。

网友:
RST只是瞬间低电平

网友:
正常 不能因为有效它就一直低

网友:
复位信号时3.3V

网友:
正常的,那个是复位信号,只有复位时才是低电平

网友:
后面带#的都是 低电平有效的 正常情况下 这是个高电平 楼主是不是基础没有学好呀

网友:
低电平有效复位。高电平不复位。正常开机了

网友:
这样的讨论很有必要,对于新手来说,基础的东西,就要做到明明白白。

网友:
反正开机之后才会出来的 有3.3 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啊

网友:
肯定正常了 不可能一直抚慰

网友:
按时序检查修 然后测条件

网友:
这种信号是低电平有效,然后持续3.3高电平

网友:
机器正常工作的情况是高电平的,

网友:
3.3正常的 看看ads#吧 机器故障是否为不跑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