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LD底板的灰色排线容易找到吗

楼主(2015-04-10):
灰色条线是叫甚么,因接触不良要更换,易找到吗

请指点谢谢

网友:
这是什么上面的?好面熟

网友A:
没有看懂啊  楼主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懂啊  楼主解释一下

找這排綫........

网友:
报废电话机上拆

网友:
老的针式打印机上有, 废旧电话机上有,但长度可能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