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1 屏幕是這樣的

楼主(2015-04-10):
屏幕是這樣的 這有時會發生什麼唱,屏幕7次開機
DELL

网友:
楼主你发的这什么跟什么 屏幕是什么样儿的 上个图来看看

网友:
屏幕是喜歡嘗試

网友:
外接如何?换屏看看,显卡加热看看效果。

网友:
我加熱VGA和南橋。結果是相同的

网友:
屏幕换过了吗 这个好像是屏幕挂了

网友:
这个貌似可以修吧!

网友:
目测是屏坏了,先换个屏试和屏线,再吹一下显卡

网友:
把屏拆下,再把屏线重新插一下。估计会好!

网友:
先外接,才能判断哪里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机器是不是AMD芯片组的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7倍,如果图形失败有时唱开屏

网友:
就那几个地方,一个个式

网友:
屏上码片有问题

网友:
七次,並警告說,有時

网友:
我吹的熱量並沒有提高顯卡

网友:
而在屏幕上的外部顯示相同

网友:
显卡坏了,换个试试

网友:
我會盡量讓顯示芯片植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