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5-04-10):
手头有个厦普LK315TWLW50H这个屏查不到参数,逻辑板接口是单八位的,接口电压12V 这个屏用了 V29 跟v59r 板点屏后效果都一样程序刷写是1366*768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
分辩率不对呀,1366这个不够加大一些1440

网友:
什么意思啊 没怎么看懂

网友:
这是什么意思哟

网友:
我就是感觉是分辩率不对。刷高的跟刷低一点都不显示,只能刷1366*768才可以显示,这个是不是屏坏了,如果说屏坏了,用专用的点屏工具又可以点的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