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电脑的显示屏破了换了一个LCD的接口一样但是根本不显示

楼主(2015-04-11):
前天在收破烂处收了一台一体机。可惜就是屏幕烊掉了。屏上没有烂掉的地方能看到字母,证明主机没有问题。看到着这个一体机。内部电路跟我们的笔记本是一个样的。也有网卡。光驱。只不过硬盘不是笔记本的硬盘那么小了。是台式机的硬盘。因为这块屏是21.5寸的。

看到这个屏幕我就想到了我还有一台LCD的屏接口也是一样的。也是三十P的。于是那个高兴劲呀。别提有多高兴。可是问题来了。等我用另外的屏接一个常开的背光的时候。再把这台一体电脑的屏线接上时,屏幕上只是黑屏。仔细看有细细的丝线。没有显示这是为什么呀。接接口都是一样的。怎么就会不显示呢。这个是不是要改写什么驱动才可以呀。因为以前我一台CQ40的笔记本的屏是宽屏的。就是屏显示一半。换了一台接口一样的老式正屏都一样可以显示,为什么一体电脑的屏就不可以显示了呢。

网友:
供电不一样吧

网友:
LZ竟然还去收破烂?

网友:
先刷一下屏的程序试试,也有可能机器板子有问题

网友:
有可能程序不匹配吧

网友:
30P的是接头一样,屏还分好几种单8双8单6双6的你的只是接口一样,还有就是屏17以下是3.3V的电压17以上是5V的供电这个你先给搞清楚吧,屏不是通用的

网友:
看下屏线接口定义吧,VDD,D- D+ 和CLK- CLK+是不是能对的上,仅供参考,纯属瞎猜。

网友:
驱动程序的问题吧,查一查屏,另淘一块板子也不贵的啊。当然能刷也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不是随便弄个屏就行的

网友A:
我的一体机打开里面驱动板没有独立的,和主板集成一块的,不知道楼主的是不是这样

网友:
看到你是在收破烂,我就放心了,看来维修电脑这行业不行了

网友:
很好奇你多少钱收的,这么激动,

网友:
程序不匹配导致的吧

网友:
换屏在换一样的型号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体机打开里面驱动板没有独立的,和主板集成一块的,不知道楼主的是不是这样

只能再换其他屏试试了!

网友:
对照旧的屏买的或者换的才可以,如果坏的屏和你现在的屏品牌一样的话,可以考虑屏上的码片对换解决

网友:
30针的接口都有正反,况且你这不叫三十针,叫三十片插,

网友:
你换的那个屏是多少寸的,分辨率一样吗

网友:
换个程序,程序不对也会引起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