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不复位

楼主(2015-04-11):
       测PCI B16脚本1.6V时钟正常,A15 PCI复位电压为0.1V,测到南桥的vrmpowergood 3.3V正常。后测IO W83627DHG-A 87脚 ATXpowerok in为5V正常,测71脚ATXpowerok OUT(POWEROKSB)输出只有0.1V。将71脚挑起测,焊盘上有2.38v,而71脚电压仍为0.1v。更换I/O芯片,故障依然,刷BIOS,也无用。向各位求教!!

网友:
测电源灰线POWEROK线路

网友:
看起来  貌似你换的IO也有问题!!或者电源那个PG信号中间有什么原件不良!!

网友:
换IO后71脚还是0.1V吗。

网友:
换IO后71脚还是0.1V。ATX电源是没问题的,因这ATX电源我一直在用。

网友:
如果换的IO是好的,就测71到SB的线路

网友:
估计又是通病822惹得祸。。。

网友:
测南桥旁边连接POWEROK的822排阻

网友:
根据点位图71脚的pwrok信号经过822排阻上拉到3VSB后,直接进入南桥。我将71脚挑起后排阻信号端有2.28V的电压,排除我测过没问题。

网友:
华硕的排阻经常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