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主板不触发,测量w83627的68脚3.3v

楼主(2015-04-11):
华擎主板 N68-S  不触发。。测量发现w83627的68脚是3.3v。。。一个上拉电阻从1117哪儿过来的。。。这个脚不是应该连接开机针吗。。。应该是低电压才对呢。。现在蒙了。。不知道是什么电路了。哪位大神知道这个电路的。。给说下呗。。谢谢了。。

网友:
W83627 68脚不就是连着开机排针吗? 你用万用表点脚上 短接开关针 看有没有跳变啊。

网友A:
该主板IO不参与触发,开机触发信号直接进桥,你去我的空间看看

网友:
楼主能把图纸上传上去吗?

网友:
还没遇到过, 搞了几块全是刷BIOS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华擎这样的主板 开机针一般连68  但是实际测量开机针连到了67脚,,当时就郁闷了好几天,,现在还没有修好

网友B:
谢谢哥几个回复。。。。我找了个华擎p45的图纸 。。。看了下。又跑了下电路。。发现这个w83627是不参与开机触发。。开机针直接进桥。。桥直接参与触发。。海哥熊的空间里应该有比较全面的资料。。。大家可以去参考下。。

网友:
那是桥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主板IO不参与触发,开机触发信号直接进桥,你去我的空间看看

海哥,经验哈丰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哥几个回复。。。。我找了个华擎p45的图纸 。。。看了下。又跑了下电路。。发现这个w83627是不参与开机 ...

兄弟 有华擎P45的图纸,发个出来看看啊,我也有一片这样的主板搞不懂,,也是不通电,,,发海熊哥的空间讲述这个华擎的链接出来看看。。。

网友:
我还碰见器材红的GF8200板子,居然没IO的,应该装83627的地方装了电池座子。还我找了好久没找在着IO

网友:
桥坏了??还是桥旁边的小阻??

网友:
电阻,,打错了,求经验

网友:
这款主板是。。先出内存电压。。VLD返回。。在发出开机信号去pson绿线开启全部电压。。我这个主板是内存电压开关管的上管没有5vsb。。应该是5v双电压切换。。先是5vsb供电。。电压全部开启后在换到+5v。。。我直接飞根线到5vsb。。。。。主板全部正常。。。亮机1个小时没有问题。。交工。
    有这个主板的朋友。我有个手册是在海熊哥的空间下载的。。。贡献出来吧。。。再一次对海熊哥表示感谢

ASROCK N68系列维修手册.pdf

网友(2015-05-19):
我的主板是华擎H61M-VS也是不触发啊  各位大神求助啊

网友:
待机正常就看跳变呗,查查IO脚位,找找S3

网友:
换个南桥晶振看看,还有这个IO 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