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一个液晶驱动板A150X2-T-S REVX3 MCU

楼主(2015-04-11):
求一个液晶驱动板A150X2-T-S REVX3 MCU,15寸

补充内容 (2015-4-13 07:50):
已修好

网友A:
这个机器太老了,没有找到,去TB买一个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太老了,没有找到,去TB买一个吧

驱动板有点贵45元,MCU问了店家还没复我,要5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有点贵45元,MCU问了店家还没复我,要5元

那就买吧  正常要价呀  呵呵

网友:
这种老机器不多了

网友C:
这机器这么老 成色还这么差修好还能卖多少钱   就是不卖自己用这颜色看着也不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这么老 成色还这么差修好还能卖多少钱   就是不卖自己用这颜色看着也不舒服

可用在一些机械上,可卖150-180吧

网友D:
45元嫌贵,那不好放弃吧,这显示器修上也太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45元嫌贵,那不好放弃吧,这显示器修上也太难看,,,,

按经验应该程序有问题的,因为按AUTO那几秒是正常的

网友C:
找一个空白的24存储器换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一个空白的24存储器换一下试试

好的,我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一个空白的24存储器换一下试试

多谢楼主指点,修好了,把24C16清空就可以了

网友:
多谢好占山楼主指点修好了,清空24C16就可以了

液晶驱动板A150X2-T-S REVX3.zip

备份MCU

178 Bytes,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自己做的空白程序

网友:
还是进口机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