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在下新手菜鸟看不懂电路图原理!E420

楼主(2015-04-11):
  我新手一个也没人教,很多东西不会,求大神帮忙看下 !感谢啦!
老板给一台电脑说认不到硬盘,在bios里面也认不到,换硬盘还是一样。没办法,拆主板,下载图纸看发现硬盘供电 有2组 一组3V 另一组5V 。但是实测硬盘供电只有一组3V正确,另一组电压只有3.54V,不够5V。应该就是5V电压不够才认不到硬盘的吧?
下面是电路图 我看不懂 不知道是那个元件换了
经测量Q5601 第2脚和第3脚有3.3V
           Q5602 第2脚有3.3V
          Q5603 第1脚和第3脚只有3.54V
是不是问题就在Q5603上?

网友:
硬盘5V_SO只有3.54V

网友A:
把5603  S  D级一坨稀  连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5603  S  D级一坨稀  连起来就可以了

...这是什么原理  刚试了下 好像不行 连起来就变成3V了

网友B:
Q5603的D极是多少V?检查下C5601、C5604、C5605,Q5603的G极电压 ,把那几个原件都测下

网友:
直接拉一个5V过来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Q5603的D极是多少V?检查下C5601、C5604、C5605,Q5603的G极电压 ,把那几个原件都测下

Q5603的D极和S极都是3.54V 电压不稳 G极没电压是oV
C5601 C5604 C5605第一脚也都是3.54V

网友:
Q5603 拆掉看看  5v  有没有拉低

网友:
我们都是同一等级- - 难啊

网友:
小小白给小小白出招一定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