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南桥进水

楼主(2015-04-11):
如上 测EC待机正常 PM_RSMRTC# 待机3.3 没断线  PCH待机电压正常时,PCH内部ME模块输出高电平ME_SusPwrDnAck信号,发至EC 这个信号3.3 有的 没断线  EC收到PWR_SW#并发出PM_PWRBTN#给南桥 也是有跳变的  南桥不发出PM_SUSC#给EC  差点电流0.028 过一会0.007 触发上到0.01 就是不出SUSC 机器型号 华硕K42JR

网友A:
这个没遇到过呀,看样子已经正常触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遇到过呀,看样子已经正常触发了

触发有动作了 一般都是EC发出BTN而南桥不发出SUSC

网友C:
这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D:
进水只能找有没有断线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水只能找有没有断线咯!

不想拆桥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发有动作了 一般都是EC发出BTN而南桥不发出SUSC

那susb呢,有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无。
。。。。。。。。。。。。。。。。。

没修过,不知道怎么修,修好说下吧,等结果

网友:
看后记有短路没!南桥进水的别纠结了  先换个新的上去。BGA 下面有液体很正常的

网友:
学习学习!!!!!!!!

chinafixRookie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南桥进水先上bag机,烘烘干看看

网友:
仔细看一下桥周边有没有零件腐蚀

网友:
X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E:
换桥吧,南桥进水先换桥,烘干。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桥吧,南桥进水先换桥,烘干。

晶振引脚短路。。。 就是桥问题了 现在找了个晶体有点损坏的桥试试 我们这里惨啊 没配件用=  = 都要用啥顶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修过,不知道怎么修,修好说下吧,等结果

。。。 我烙铁坏了 用旧的 还温度不够 拖焊盘拖不动 嘶啦嘶啦滴 真惨 还是买好烙铁用吧以后 南桥下面都有生锈

网友:
没有图纸  就苦逼了

网友F:
这个有图纸,楼主只有换桥了,期待你的进展

网友:
不行就搞桥了,进水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有图纸,楼主只有换桥了,期待你的进展

是要换桥。。。我找一个拆机桥 貌似被重制过 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楼主还是麻烦点拆了南桥换一个吧

网友:
这个你的找到的图纸和点位图

网友:
把南桥哄下 不行换掉南桥

网友:
把桥取下来看看吧,是不是腐蚀了

网友G:
搞维修没有好的工具是不行的,所以楼主先把工具配全在修板吧

网友:
直接加焊南桥就好了

网友:
南桥进水就换吧

网友:
先拆吧   果断拆了再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搞维修没有好的工具是不行的,所以楼主先把工具配全在修板吧

。。。 经常坏 几个月就坏一样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 经常坏 几个月就坏一样东西

哪就买好点的啊,我用的福禄克(FLUKE) F17B+

网友H:
这个机器 PCH恰好在键盘下面 进水多回到桥下面 可以考虑换或者重植……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机器 PCH恰好在键盘下面 进水多回到桥下面 可以考虑换或者重植……

已修复=  = 今天到的桥 换上就好了 我都跑过线的拆完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不好修啊。。

已修复 南桥损坏

网友:
修好了 =  = 南桥损坏

网友:
有可能是EC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机器 PCH恰好在键盘下面 进水多回到桥下面 可以考虑换或者重植……

想哭 没测多久就装起来了 现在测测发现会掉电 排除温度 刷BIOS 我了个去刷完不亮1.6 刷回备份也一样 连续刷了不少都不行 怎么弄 下了几个和内存标签一样的 也不行 我都怀疑是不是碰到哪里 主板不显示了吧

网友:
SLP4 4  也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I:
这个型号修死人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型号修死人 祝你好运

尼玛 刷了10多了BIOS 刷了20多次 终于OK了

网友:
我这也有一个,按开关0.03-0.01,换了南桥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