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 来看看嘛

楼主(2015-04-11):
求问:
    不关机的机子的维修思路!
          跪谢了。

网友A:
是不触发还是不显示哟

网友B:
按时序 反着来   看SHEN#有没拉低

网友:
等待大神出现

网友C:
网卡 唤醒信号 是不是低电压  正常为高

网友D:
是b460么,一般换南桥可能出现这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触发还是不显示哟

是不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时序 反着来   看SHEN#有没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卡 唤醒信号 是不是低电压  正常为高

               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b460么,一般换南桥可能出现这情况

好吧

网友:
可以刷BIOS试下

网友:
刷BIOS 试试  ,看看有没有进水

网友:
试了没有用

网友:
遇到过,是BIOS问题

网友:
查主板唤醒信号

网友:
遇到过   不过我那是进PE可以关  换个系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