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 电流检测电阻都是一样大的吗?

楼主(2015-04-11):
显示器电流检测电阻都是0.33的吗,不同大小能代换吗?
显示器

网友:
可以试试!其他原件没问题至少不会炸!最好还是换一样的!

网友:
还是换一样的比较保险

网友:
建议换相近的比较安全

网友:
换上去正常是就行了,不要差的太远

网友:
楼主是是说得电源板上开关管S极的电阻吗?

网友:
不一定,但常见的大小都差不多,。

网友:
不一定一样的啊,我见过0.22的。

网友:
最好过流电阻换相近不然会烧管

网友:
0.33 0.39 都一样 都可以互换。。。。

网友:
不懂电子,就换一样的,比较保险

网友:
同地方代换一般不会出问题

网友:
差不多的应该是可以 不要相差太多

网友:
保守点就原值代换,找不到就用相近的也行。0.39,0.47也行。

网友:
阻值和功率相差不多,可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