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20P-I3B 内屏有背光无图像 外接正常

楼主(2015-04-11):
A420P-I3B 内屏有背光无图像 外接正常  帮忙看 一下 问题出在哪?

网友:
屏供电·  有没

网友:
坐等高手出来

网友:
屏线,灯管……BIOS都有可能……

网友:
感觉屏的问题大些,,,,手里有屏就先换下看看吧。我今天有个dell白屏的。 。呵呵。把屏线从插下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显卡坏了

网友:
应该是屏。

网友:
看屏供电上面3。3有没有供上去,仔细看看屏线是不是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