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2a330bw BIOS

楼主(2015-04-11):
三星s22a330bw通电无显示通病BIOS

通电无信号通病

网友:
S系列//通病故障现象:通电有自检信号,但是插上VGA线,没有图像显示,能开关机,(电源指示灯长亮,不闪) 屏的左上角有数字和模拟来回的跳,就是没有图像显示,有些提示:检查信号线。多为MCU程序损坏,需要更换写好程序的MCU芯片/W25X40 (贴片8脚),特别情况时也需要更换24C08 芯片。

网友:
资料已重复,请搜索后上传

网友:
屏型号是什么啊

网友:
屏型号是什么啊??????

网友(2015-05-19):
刚刷完,确实好用。
用三星官方那个升级软件刷过好几台了,都好使,今天这个S22A330BW,连接上提示是最新,无法更新。只能拆机刷了。刷完好了。

网友:
s22a330bw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