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无复位 哪个修过或者有图纸的

楼主(2015-04-11):
没有复位,没有图纸,论坛的点位图不知道为啥我的打不开,哪个有图纸,或者修过的给个思路

网友:
华硕主板找不到图纸的。

网友A:
修了几个小时,居然不是822的问题,是南桥不发出复位信号,运气真不好

网友:
板子还在吗。 在的话把内存供电ICRT8120D 图片拍一张  我要的是旁边的电阻位置  谢谢

网友:
华硕主板找不到图纸的

网友:
南桥发出复位条件,VRMPWRGD,PWROK,外加各大供电及时钟正常。测量下吧!!!

网友:
你用点位吧!!!

网友:
找点位图吧!!!

网友:
看看时钟有了没

网友:
修了几个小时果然是822问题~~

网友:
学习了,分享的美德

网友:
发的太简单 让大家怎么帮你帮助你解决

网友:
没复位还不好修阿,供电时钟正常你就查VRMPWRGD和PWROK正不正常,如果正常就是南桥坏,

网友:
不是822吗

网友:
换掉epu边上的822

网友(2015-05-17):
引用 网友A:
修了几个小时,居然不是822的问题,是南桥不发出复位信号,运气真不好

你怎么老是 说这句话  是 什么意思

网友:
同求 图纸我也有个一样的主板故障

网友:
要图纸啊,要图纸,,我也有一块这板要修

网友:
这个型号的   换啦内存槽上面的 822排阻已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