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1L 跑码 几秒循环重启

楼主(2015-04-11):
昂达g41L 跑码 4秒掉电重启 如此循环,不上cpu,或不插4pin不掉电,换cpu无果,刷bios无果,怀疑U供电问题,测量场管对地正常都在500多,吹一下供电管理,不跑码了,也不掉电了,不会被我吹坏了吧,再吹一下,亮了。原来是虚焊,让我虚汗。
刷BIOS

网友:
也让我虚汗!

网友:
这样有可能反会回来

网友:
可能吹第一次的时候,没吹好

网友:
下一次就知道了,以后修注意

网友:
应该是旁边的电阻有问题 放一天试试

网友:
虽说小曲折,但LZ修好就好了

网友:
虚焊应该能观察到吧

网友:
掉电重启一般就是缺电引起的。

网友:
我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