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V不触发

楼主(2015-04-11):
插适配器瞬间有待机,测电源芯片条件正常,这个机子没有图纸,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准备刷BIOS试下,网上有K53SV不触发通病,就是风扇旁边的那个排阻容易虚焊: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9651-1-1.html,换了个排阻重试,还是不行,也有人说将AC_IN_OC#信号短接,试了下,呵呵,居然好了,虽然修好了,但还是莫名其妙的。
补充下,之前忘说了,就是EC120脚直接接地。

网友:
也就是EC不有检测到电源的插入吧,估计还是电阻的问题

网友:
华硕我们懂得

网友:
那个信号怎么短接了。接地吗

网友:
楼主最后动了什么啊

网友A:
这样稳定吗 电池能不能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稳定吗 电池能不能充电

哥们你提醒了我,只是这个机子已经拿走了

网友B:
那个客户后来没再返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客户后来没再返修了?

刚刚才拿走的

网友:
学习了 有机会大家一起看看  各位师傅师兄技术好

网友C:
没有真正解决 只是 拉低了 AC_IN_OC

也许客户会再次回来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真正解决 只是 拉低了 AC_IN_OC

也许客户会再次回来 ……

哥们,真被你说中了,拿回去不到两个小时又来了,这华硕的破机器啊,没图纸真不好搞

网友:
现在修好了吗

网友:
我是用风枪吹了RT8206A附件就亮了,应该不稳定

网友:
以前直接接地 但是不能识别电池

网友:
你把这个短接了 用电池就有问题了

网友(2015-05-27):
我也正在修这台机器啊。用风枪吹待机芯片是可以有3/5出来可以开机。冷机又不行……就是E1、E2没信号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