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60 HM55不过隔离保护一例!

楼主(2015-04-11):
一台二修联想G460,加电不触发,查无公共电电压,查PACIN电压为0.11,不正常

查PACIN来自LM393

查LM393, 八脚供电有,2脚有3.3,3脚为1.2明显不正常,根据电阻分压计算器算得VIN经PR134和PR135分压应该是3.4V。问题找到了,量两个电阻阻值不对,在料板上找了个换上后PACIN正常了,公共点电压有了,待机有了,但是不触发,刷了EC的BIOS后就触发了,收工。

网友A:
怎么算分压了,怎么得出3.4v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算分压了,怎么得出3.4v呀

用电阻分压计算器工具,论坛有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电阻分压计算器工具,论坛有下载的

我去下载个,谢谢

网友:
pacin这个信号最容易出问题了
。。。。。

网友:
二楼怎么会问这么厉害的问题呢?难道是新手。。。。好吧我错了

网友:
基础 电路,重新学习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