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C600D 触发掉电

楼主(2015-04-11):
东芝C600D 0.01---0.06 触发掉电 待机要出35V 转换电路没有短路 io正常 内存供电瞬间出来 不晓得还有 那些维修思路 ??? 求大伙儿讨论讨论

网友:
等大神出现;;

网友A:
先刷下
BIOS试试吧

网友:
电路问题,量测吧

网友B:
换个南桥有不一样的结果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下
BIOS试试吧

刷了 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南桥有不一样的结果哦

你遇到过 是南桥的问题 是信号的问题???

网友:
35V 转换电压 触发瞬间有 内存电压瞬间也出来了 其他电压就没有  触发还是 0.01---0.06A 都还不到0.1A 应该还不关 大电感供电的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