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412故障。 求助各位大侠。 万分感谢。

楼主(2015-04-11):
之前一直都是在玩台板  , 最近入坑笔记本了,   感觉自己修笔记本真TM的经验不足啊。   求助!

一台联想L412的本子。 上家有动过显卡。
电流可以升到1.7-1.9.  最后稳定在1.8左右。  屏幕不显示。    接外屏不行          (我感觉这个电流有点偏高了, 正常应该是1.5-6左右的把??)

拆出来裸板。我也加焊了一次到了225。            内接依旧。  不过只外接是可以花屏  。  超花的那种。 什么字都看不到。只有各种格子!

显卡没有换过。    请问各位大侠。  这种情况是显卡   还是  显存的可能性比较大?   还是什么其他问题?  求指教 。 万分感谢、。!

只要接了内屏就不显示。  只接外屏的话可以这样花屏

补充内容 (2015-4-13 12:31):
简直操蛋。  显卡重植过了。  显存也统统换了。  爆显卡问题之后。   居然变卦说不修了。  操蛋。。。

网友:
换显卡,肯定的

网友A:
估计是显卡,不确定, 先换再说

网友B:
外接只要会花屏那就搞显卡啊,显卡搞完不行接着干显存!干完基本上就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显卡,不确定, 先换再说

这种显卡  好像四个角都有黑胶。 估计不好换 。  所以想更加确认了再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只要会花屏那就搞显卡啊,显卡搞完不行接着干显存!干完基本上就会好!

嗯呢。  谢谢、  我也是这么想嘚   不过想更加确认一点。   之前弄过换显卡依旧   换显存才好。  所以这次才纠结的

网友:
嗯。 。谢谢   我也就希望只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C:
上家动过显卡,不知有无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家动过显卡,不知有无掉点。

这显卡的黑胶还在。   应该只是加焊过,   毕竟拆机的时候有看到焊膏的痕迹。   至于有没有掉点。  真心不知道了。   莫名的纠结

网友:
先换显卡在看看

网友:
谢谢。  再请问一下。
最后稳定在1.8的电流。  是不是因为显卡问题。  电流有点高了?  这种机子。正常应该没这么高把?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点

网友D:
拆掉重置一下试试  ,。不行就换咯

网友E:
先换个显卡看下,估计显卡和显存都要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掉重置一下试试  ,。不行就换咯

重植的话,  不知道会不会坑,   好吧。,  死马当活马医  试一试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先换个显卡看下,估计显卡和显存都要搞,

看来是前途难路的节奏了。  手头没新显卡。  重植看看  会不会坑了。

网友:
这机器很容易爆珠的   显存注意

网友:
加焊下 不行换显卡

网友G:
如果换显卡,显存还不好评呢,怎么查

网友H:
GUP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来是前途难路的节奏了。  手头没新显卡。  重植看看  会不会坑了。

重置一边  好的几率还是不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换显卡,显存还不好评呢,怎么查

现在能想到的。  就只有显卡和显存把。。

网友:
引用 网友H:
GUP坏的可能性大

不是焊盘焊点问题。而是显卡本身么??

网友I:
这种大部分都是显卡,不过是修过的你的小心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大部分都是显卡,不过是修过的你的小心点哦~!

谢谢。   是指四个角带黑胶?

网友J:
有点像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K:
四个角都有黑胶。 估计上家和你都只是加焊 这样加焊是不起用的 胶会影响加焊效果 还没拆过重植  可以用表量下GPU上的电容有没有短路的 没有拆下来重植BGA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K:
四个角都有黑胶。 估计上家和你都只是加焊 这样加焊是不起用的 胶会影响加焊效果 还没拆过重植  可以用表量 ...

打值之前都打过。 一切正常。    看来真的只有干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点像是显存的问题

所以才会无语到底是显卡还是显存了。。

网友:
虽然入坑以来一直都知道黑胶的坑。  今天再次领略了黑胶的坑爹。    掉了2个点。  补了点绿油。球已经植好了。     明天看看重植到底是不是还是坑爹把,,,,

网友L:
这种有可以是显存的问题,干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种有可以是显存的问题,干显存

先重植看看把。  明天做上去看看是不是故障依旧。    依旧是外接花屏就干显存 了。   反正显存也已经植好几个了。    死命的干把,。。

网友:
直接换显卡

网友:
显存有问题

网友:
显存爆珠了吧,显卡也不排除,先看看显存,不行就换显卡

网友M:
这个机器BIOS程序爱坏

网友:
换个显卡先式下喽

网友N:
应该是显存 我遇到过一次不过不是这个型号 是HP的也是这样 显卡重置无果 加焊显存好的

网友O:
按压一下试一试吧,判断好了再下手,不知道我的提议行不行

网友P:
楼主啥情况啊  ,机器好了没  。感觉像是显存有问题的

网友:
之前拿台式机的显卡,拆过显存看怎么显示的 。

网友:
我这边也有一台L412,电流跑到1.3~.1.5不显,BIOS、显卡干了还是不行,这破机器实在是蛋疼,现在仍在边上都快半个月了

网友Q:
乱码还带字母确定是显存

网友R:
还是显卡,重新织下珠看看

网友:
外接不行,内接不显,可能是显存

网友S:
遇到过一样的 显卡问题哦 现存坏有点规律的现实

网友:
引用 网友S:
遇到过一样的 显卡问题哦 现存坏有点规律的现实

嗯呢。 谢谢。
我今天重植了。   内接依旧不显示。   外接依旧花屏。   不过没那么花了。最起码可以看清字了。   现在订显卡了。   显卡到了来看结果把。     不过黑胶真坑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还是显卡,重新织下珠看看

已经重植过了。  没那么花屏了。显卡问题更确定了。  已经订显卡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Q:
乱码还带字母确定是显存

重植之后。  没有那么花的条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啥情况啊  ,机器好了没  。感觉像是显存有问题的

现在重植过了。 没那么花屏了。  已经订显卡了。  等会把重植后的结果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O:
按压一下试一试吧,判断好了再下手,不知道我的提议行不行

按压触摸大法。  现在对这机器没有用,

网友:
重植完了  现在已经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机器BIOS程序爱坏

花屏和BIOS有毛关系?

网友:
嗯。  已经订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应该是显存 我遇到过一次不过不是这个型号 是HP的也是这样 显卡重置无果 加焊显存好的

这破机器。  显存也带黑胶。。

网友T:
各位都估计是显卡,不过这不换不知道,楼主是有些悲剧了

网友:
直接换显卡吧  不要在犹豫 了 带黑胶的拆的时候注意不要弄掉点了就行

网友:
再吐槽一句。  黑胶真TM的坑爹。
显卡重植后的结果。   显存换了依旧。   现在已经订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重植之后。  没有那么花的条纹了。

额,好吧,不过这个几率挺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各位都估计是显卡,不过这不换不知道,楼主是有些悲剧了

现在重植完了。  已经订显卡了。

网友U:
基本可断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U:
基本可断定是显卡的问题

嗯呢。 谢谢。  已经订显卡了。

网友V:
我试过,一样问题,换显存好了

网友W:
好久没重值过了  现在越来越懒了  一般都是换

网友X:
我认为是显存的可能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X:
我认为是显存的可能大点

谢谢。
不过显卡重植之后。  4颗显存都换过了。     现在已经和客户报显卡问题 ,要换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好久没重值过了  现在越来越懒了  一般都是换

重植出感觉之后。 感觉挺爽的、   反正就10分钟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试过,一样问题,换显存好了

可惜我这个机器不是。   4颗显存都已经换过了。

网友:
显卡 或者 cpu nec大电容

网友:
不行按时序检查修  然后测条件

网友O:
期待你的成功,别忘和大家分享啊

网友:
像你这种花屏,显卡显存都有可能,只能多测量下,显卡到显存的测试点,看能测量到故障不,要是测量都正常,只能先换显卡,再不行再换显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期待你的成功,别忘和大家分享啊

现在我很纳闷。  这个是同行拿过来修的。  爆显卡问题之后 。  居然说不修了。   我艹。  浪费我重植的精力

网友F:
简直操蛋。  报显卡问题之后。  突然变卦说不修了。    真操蛋。

网友O:
引用 网友F:
简直操蛋。  报显卡问题之后。  突然变卦说不修了。    真操蛋。

没关系,可以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别的上面了,至少同行知道你因为这块板花费了很大功夫和精力,还有一开始判断出就是这个坏了,结果可能不是现在这样,一般的人喜欢实在的,但相处也需要技巧啊

网友:
做这行的什么样的客户都能遇到,而且说白了,我们其实有一面是为人民服务啊,话说回来,技术员也要吃饭

网友:
引用 网友O:
没关系,可以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别的上面了,至少同行知道你因为这块板花费了很大功夫和精力,还有一开始判 ...

也只能自己这边吐槽一下。  和客户哪有说道理的。   算自己白忙了。

网友Y:
既然显存都换了 ,应该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既然显存都换了 ,应该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   变卦不修了。    机器都拿回去了。  想搞这机器也没得玩了。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付定金的规定,另外应该提前说好需要,如果显卡坏了,一共多少钱,提前告知一下,如果不修了,就不要花时间和精力了,特别是网购芯片又不修了,芯片在途中,想必更闹心了,吃一堑长一智呀

网友:
不是显存 就是显卡显存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