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3S维修一例

楼主(2015-04-11):
来的时候不触发,看电流觉得是bios坏以为捡到宝贝了,拆开发现此机为二修机,BIOS芯片被拆,显卡被焊过,不知道BIOS是多大的,就在迅维下载个BIOS文件对比是4M的,刷了装上可以触发了,电流哗啦啦地上去,到1.2A的时候突然掉了,再按开关不触发了,放了电插电自动触发。以为BIOS不对,前后刷了10多个BIOS文件,灰心了,丢一边。

晚上 秒了一台Y450电源小板问题,心情很好,就拿来继续研究,插上还是一样有时0.6-0.7就掉,怀疑显卡坏,量显卡供电阻值正常,开机瞬间显卡供电也有,本来打算直接换,由于比较贵就忍了,在反复地测量各供电时候有一次能看到华硕的LOGO,电流到1.8A左右就掉,哈哈我就觉得显卡是好的,回头想了一下,刷Bios,每次插电自动触发,量了下开关脚没电压,阻值0O靠,短路,直接把按键想拔出来,量了一下还是短不是吧,难道按键板坏了,突然看到按键板的排线插主板那头我笑了
中间有个脚弯向一边,不知道是别人故意弄的还是被我拆机不小心弄到,给他弄好开机,,哈哈,,

不掉了,,插上硬盘,,,,,,开机瞬间听到硬盘异响,心想完蛋了硬盘被换了,
果然进PE,没有分区,320G东芝一扫全是XXXXX

唉,这TM为什么,智商啊,320G的硬盘值多少钱,还不如换个I5的CPU值钱,还有个问题,万一客户有
重要资料...........今天直接给客户报价说硬盘坏了,要换没说被换,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被换,只是怀疑。。。

网友:
维修需要的心情。  心情好的时候,  什么都修的顺。   心情不好的时候。  能修的会修的都各种塞牙

网友:
这个是个细心就能发现的活儿 嘿嘿

网友:
好多问题都是需要细心发现的

网友:
华硕不喜欢修

网友:
华硕问题多多 有时候都不是一个问题能解决的

网友:
换个点源头 显卡居然空焊了

网友:
二修机,难呀!

网友:
维修真的需要好心情

网友:
楼主 你露底了   I5CPU

网友:
二修的华硕,称得上是邪恶机了。

网友:
看来要注意细节啊,特别是开关引起的,有时候总往难的地方排除,就没往这么简单的地方想,会走很多弯路,

网友A:
很想知道客户硬盘是怎么解决的,最恨偷着拆客户东西的那帮hun dan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想知道客户硬盘是怎么解决的,最恨偷着拆客户东西的那帮hun dan了

报了250不修,狗日的,,不修拉倒,,别人也别想修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报了250不修,狗日的,,不修拉倒,,别人也别想修了

这么低的价格都不修,那他还搞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低的价格都不修,那他还搞啥呀

真想把他I5换下来,还是忍住了。。。

网友:
不是说华硕有很多排阻假焊的吗!我自己的也是华硕的!换了很多钽电容!

网友:
捡钱了啊 楼主

网友:
了解了就觉得好修

网友:
心情不好的时候, 什么都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