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不开机到不认盘曲折维修,时钟GND断线不认盘!!

楼主(2015-04-11):
初步上电电流停在0.4 ,量下U电压有,换个U一样,于是拆机

拆开主板发现时钟修过,其他地方没动过包括G86显卡,于是直接查时钟。

量下时钟的晶振不起振,在查时钟条件,+3VS_CK505,+1.25VS_CK505,和开启信号CK_PWRGD 3.3V 都正常,怀疑时钟坏或者晶振坏,先换了晶振和谐振无果,在找个时钟换上,OK了时钟工作了。

在上电,电流停在0.8,还是不行。。。在查。。

因为时钟周围之前焊的比较糟糕,所以还是重点看周围,查时钟送出个各个时钟

H_STP_PCI# 和 H_STP_CPU#正常3.3V
CLK_CPU_BCLK 和 CLK_CPU_BCLK# 正常100M
CLK_14M_ICH   正常14M
CLK_MCH_BCLK  不正常无时钟  CLK_MCH_BCLK#正常   我是习惯量边上相连的原件,1是不会不小心手抖碰到芯片搞烧  2也是为了看看是不是断线
发现问题后在仔细测量芯片51脚和R182,发现他们真断线了,于是飞线过去,OK了 上电亮了,开始装机

准备测试机子了,上硬盘。。。发现不认盘。。硬盘坏了吗。。在换个。。还是不行。。。噩梦开始。。。

从接口查起
5V供电正常   4个数据线阻值正常,接口从主板到硬盘全通,接口正常, 这个是没3V供电的  也不需要,2.5的硬盘只有5V就可以了
把4个耦合全换,涛声依旧。。开始陷入迷茫

突然想起时钟没查,对。。时钟。。SATA的时钟。。刚好那里是重灾区。。

抄起家伙直奔时钟CLK_PCIE_SATA.....

波形看上去挺正常。。奇怪,怎么只有80M。。不对啊。。示波器坏了吗,量其他波形正常的,时钟完美显示14.318。。而且前面亮CPU时钟也是100的。。示波器应该没问题。

接着在查发现SATA的时钟受控一个信号CLKSATAREQ#(论坛上一个帖子看到),低的时候时钟就出来,高时候就时钟消失,这个信号在机子亮的时候就消失了。。尝试去掉R124让它为低一直开启时钟,涛声依旧,看来是要先检测下硬盘才开启。。。问题就在主板一只抓不到硬盘。。

又查了南桥SATA模块供电和R517偏置电阻    均正常。又刷了BIOS。。。  ,
时钟不正常,那我借个其他时钟试试看,结果发现CLK_PCIE_MCARD和LAN都是如,难道还是时钟坏了?
这板子这里不好换时钟,一吹鼓起来了,南桥就在背后,会不会是南桥虚了?之前修过也是这里吹的变形的起来,怕还真有可能。。于是加焊一下先。。还是不行。。。陷入绝望了

。。。。。。        (是不是这几组时钟串在一起,拔掉无用的PCI管理芯片什么,7查8查查了一堆都无果)

随后无奈南桥换了,时钟也换了,无果,失望至极,  就这样。。。昨天一天时间都浪费在这机子上,堆了一些昨天的机子没处理。。

第2天。。。今天。。把昨天机子处理掉。。。剩下还是这个。。。要不要搞呢- -。。有点放弃了。。还是在搞搞吧,不甘心啊。。

还是看那个80M的PCI时钟,总觉得不对。。不对。。是肯定不对。。(因为之前进过PE查过网卡,已经认到了,用的一样是80M的时钟,总以为这个会不会就是显示80M。波波小白没有信心= =)

想起了51脚的断线,目光集中到这里。。 一个个脚量过去。。。。发现了个一脚不对劲

51脚 GNDCPU..接地的呀。。和地咋不通啊。。这些脚不是和其他一起接地的吗,其他都接地了呀。。咋回事呢。。接着把它试试接地。、、、然后。。

我去啊。。然后。。。时钟100M出来了。。上硬盘。。100M一直持续到开机。。这下肯定好了。。。太激动了

写在最后: 虽然是一个个小小的断线,可让我走了不少弯路,这个GND应该是始终内部某个模块的接地(可能是CPU的?但是CPU时钟正常,PCI不正常,这里就要请教大神了),不接可能就会频率不正常,事实证明这个80M对网卡有效,对SATA无效。

说实话这个信号根本不会注意到,发现他断线也没多大兴奋,因为不懂他是干嘛的,以为只是接地而已吗,内部那么多接地少一个也无妨的想法, 终究还是死在时钟这。。。所以大家修机器一定要细心,多查查,特别是疑点位置(修过,进水,烧糊等等) 不可盲目动桥。

网友:
不错 分析的很好

网友:
这老机器 费这么大的劲能收多少钱啊? lz用的示波器是多大的啊?

网友:
GNDCPU楼主知道这是什么信号吗?小白不太懂

网友:
厉害 这波波抓在叼

网友:
厉害啊  这波波 不错啊

网友:
这种问题我觉得不是很好修啊

网友A:
。。。。   其实一开始你就得花大力气在时钟这边, GND谁会去考虑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   其实一开始你就得花大力气在时钟这边, GND谁会去考虑它啊。。。
GND真的想不到。。。

网友:
。。。。    波波用的看不懂啊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佩服

网友:
思路清晰,不过还是需要耐心啊,要是放弃了就彻底废了。

网友:
真服了你了,这个时钟修的这么惨,不过还是很佩服的。

网友:
楼主的细心和耐心还真好

网友:
这种信号 还真的是很少去注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