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87T问题求解

楼主(2015-04-11):
一片华硕M4A87T,开机风扇抖动一下,主板不能启动,拔掉4P开机依旧是风扇抖动一下。将电源绿线与黑线短接强行加电,此时风扇正常运转,主板还是没有工作,点一下主板开关,主板就正常了,此时断开短接也正常,系统也可以重启,这是啥部分问题?

网友:
看不懂你在说什么

网友:
你说的问题有点乱啊

网友:
遇到神马了吗?

网友A:
触发掉电强行加电触发正常开机 断开断开强行加电 也可以重启对吧

网友:
不懂真的不懂说什么

网友:
看看开机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发掉电强行加电触发正常开机 断开断开强行加电 也可以重启对吧

你说的太对了,有文化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