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M1931驱动板通病 无显,黑屏,分辨率超出范围,刷MCU解决

楼主(2015-04-11):
M1931驱动板通病 无显,黑屏,分辨率超出范围,刷MCU解决

网友:
好经验~~谢谢分享哈···

网友:
下来备用 长城的程序问题多

网友:
LZ我的机器是亮半个小时黑屏  按开关无无反应 绿灯常量。。。。刷程序能解决吗?

网友:
长城219寸显示器坏程序的挺多的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试试

网友:
我有一个长城显示器M9WJU/M1931,用一段时间会不显示了。有时候还花屏。是不是也是程序的问题呢?

网友:
MCU  就是显示器BIOS 吗

网友:
楼主你这个程序用的是什么屏型号的

网友:
哈哈,我现在刚好有台机子,果断下下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