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蛋疼的二修机

楼主(2015-04-11):
   以前在厂里修板,现在出来了,最大的感觉就是修机不方便了,哎。废话不多说,先看下这个机器。因为修的时候赶,没拍照,兄弟伙些请见谅。拿到机器看到上家动过kbc,和桥,桥周边有刮线的痕迹。通电待机正常0.15,触发后发现只有1.5v出了。如下 。再看其他电压 发现susp#信号为低电平。看来是kbc那边有问题了 根据时序查了下s3#和s4#发现触发后s3#为低电平,s4#只有2.1v,这明显不正常。果断换了个桥。其实这个机器修好后才发现这机器是待机时s3#和s4#为高电平3.3v,触发后为低电平,和厂里的高集成板不一样。话说换桥之后,电压都出了。susp#也正常了。但是新问题来了,cpu供电有电压0.77,但是无波形。这你妹,果断郁闷了。 然后查了下cpu核心供电的en,供电,线性电压都正常。妈的,干换了个芯片,涛声依旧。这下有点郁闷了。再仔细量了下前面的电压pg,供电都正常。看来还是这边有问题。然后打了下vid7根线的阻抗,有一个vid2阻抗低了10.妈的,又去干了cpu座子,回来还是四个字。涛。。。声。。。。。。依。。。。。。。。静下心来想了想,怎么会没波形呢,驱动波形也没有。mos管也换过了。感觉还是vid有问题。仔细看了下图纸 发现vid出来会经过上下拉电阻。打了下每个电阻的阻值。果断发现之前的vid2信号出来的电阻阻值变大,正常为1k,变成了1.023k。其他都是标准的0.99k。看来之前发现他的对地异常是这的问题了。果断换了个1k的上去,一刀入魂。波形有了,电压也回到了0.85v。可是问题又来了,不跑码,我去。这下我真是醉了。妈的 ,难道我桥没做好?不过我对自己有信心。算了,多想无用,按常规的来吧。量了下内存的供电,复位,smb总线都正常。刷bios吧,论坛找了下,刷第三个的时候居然亮了。哎,长舒一口气。终于好了,我的小乖乖。至此维修结束,刚修外面的板子,很多信号都不太一样,每次都要去验证下,感觉越来越不相信自己了。技术一般,大家体谅。眼看下载分又要露腚了,兄弟们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多多家点分,哈哈。祝大家生意兴隆!!!!!

网友A:
工厂出来的,技术就是好

网友:
蛋真的疼了吗?

网友:
待机015偏高

你既然在工厂修过可以把你平时工厂修板子的思路和过程说下 ……

网友:
这板子修了有好几天了,具体待机记得有点模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厂出来的,技术就是好

不行,还在适应当中。

网友:
有点,其实现在想想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B:
。。。。   第三个   是刷了3 个吗

网友:
你的是几代的啊~!

网友:
楼主的思路 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   第三个   是刷了3 个吗

嗯  是的,当时刷的也有点怀疑了。

网友:
不错,重点看思路

网友:
谢兄弟捧场

网友:
能提供个好的BIOS吗

网友:
工厂出来的思路好清晰。

网友:
待机有点高,VID查的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