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S-6G 发出PWM_EN#的条件

楼主(2015-04-11):
MS-7309  没CPU供电 , 查开启 是MS-6G 发出的   他满足什么条件发出来呢?

补充内容 (2015-4-12 12:43):
昨天难道是地没接好?测ISL6566 EN 没有电压, 今天测有的 条件正常 无输出 换ISL6566 好了

网友:
MS-6是开机专用芯片

网友:
学习了!发现还是沙发.

网友:
这个是io还是管理芯片呢?

网友A:
楼主你这是考我们呢,这是V星专用时序芯片,怎么扯到了CPU供电上了,按照徐总讲的:
英特尔:待机供电-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
NVIDA:待机供电-内存供电-VDDA25-桥供电-CPU供电-总线供电
AMD:待机供电-内存供电-VDDA25-CPU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
听徐总说,有IO控制上电时序,都是极少数,除了那些商务机,商务主板,比如联想商务机!
一般情况下,见不到的,你在找找,不过从你提供的图片上看,也没有找到PWM EN来着,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是考我们呢,这是V星专用时序芯片,怎么扯到了CPU供电上了,按照徐总讲的:
英特尔:待机供电-内存 ...

6脚不就是吗?  专用芯片开启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