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3030底灰颗粒严重

楼主(2015-04-11):
佳能3030,打印效果底灰严重,我观察了鼓芯表面上粘了很多碳粉颗粒,这个是载体问题还是鼓芯问题,还是其他问题,有没有人有经验交流,报价了如果不是那个问题比较麻烦。

效果如图“

网友:
文件我都压缩了,不能超过4M图片格式,有点小了,大家看的清楚吗

网友A:
就看到几条杠子,其他看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看到几条杠子,其他看不清楚了

底灰,整张纸都是,看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看到几条杠子,其他看不清楚了

条杆的白证明是正常的效果,不是条杆就证明底灰,这样理解了吗

网友:
佳能的机器是没有载体的  ,把显影仓里的粉清理干净  换原装粉就好了

网友:
粉是不是原装,再有查刮板和鼓芯

网友:
打印品出现竖直黑带可尝试排除下是否为刮板故障.

网友:
有可能是充电辊老化.

网友:
佳能这机器没有载体的,鼓芯有碳粉,可能跟碳粉质量有关系,鼓芯本身也有关系,建议重点检查碳粉,鼓芯,充电部分

网友:
把硒鼓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