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5-04-11):
指示灯正常亮,打开之后图像亮一下就灭  什么原因  在线等

网友A:
不是高压板,就是灯管

网友:
不过这个问题这么简单都不知道,估计你也搞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高压板,就是灯管

排除灯管  具体是高压板哪个部分的问题

网友B:
什么显示器 哦

   屏幕暗不暗  暗的 话   可能就是 灯管  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显示器 哦

   屏幕暗不暗  暗的 话   可能就是 灯管  了

我把保护接地之后能一直亮 可是上半部分有点暗  三星显示器  老的

网友:
对比高压线圈是不是有一组阻值偏大

网友:
你拆开显示器没》?1,电容鼓包·  2,高压部分坏   3 ,灯管坏

网友:
外接排除嘛····谁可以准确的给你答案啊

网友:
鼓包,灯管

网友:
楼主啥型号、啥芯片?。。。。。

网友:
楼主自己都找到问题所在了,为啥不处理呢?

网友:
这个问题修过几个月的显示器的人都知道 很好解决  要么换灯管 要么去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把保护接地之后能一直亮 可是上半部分有点暗  三星显示器  老的

有点暗的这灯有问题或者是与这相关的高压部分坏,对比测一测。

网友:
接个通用高压板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进展吗?,,,,,,,,,,,,,,,,,,

有的  已经搞定  高压保护了  把芯片跟GND短上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