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P 接口液晶屏 烧写EDID

楼主(2015-04-11):
本人小白   最近发现
intel 8系 芯片组   第四代 智能处理器平台的  笔电   液晶屏都是 30针的 接口     叫什么 eDP 接口
过去 LVDS  接口屏幕 如果主机 识别不到液晶屏 都是 刷下屏上 EDID
接口上有留专门的 针脚
这个 eDP 接口   没有 ,   只有一对 叫 AUX 的 数据传输线    逻辑板上有
两片 24C  我觉得肯定一个是 时序IC 程序 一个是 EDID   但 这对AUX 信号线
直接通往  时序IC   两个 24C 也都通过去

请教 大师  这种屏 如何烧写 读取 屏上的 EDID

现在不是原装屏  不能用。

网友:
这有这么夸张吗,还没遇见过,一般都是刷会原屏程序就好了,小接口的还没遇见过不能用的呀

网友:
时序IC?能详细谅讲解一下么

网友:
果然是大师,这么先进的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