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226v3l不通电求助

楼主(2015-04-11):
226v3l不通电求,查电源板,有5v12v,驱动板开关板有3.3v,但是就是不通电
求助

网友A:
先刷程序再进行下一步。
xw小郭
刷了,好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程序再进行下一步。
刷了,好了。

网友:
条件都满足了就刷数据

网友:
这种问题不是按键坏就是程序坏了,再就是MCU芯片坏了

网友:
怎么不通电啊,楼主详细说明啊

网友:
楼主的思维我等跟不上.......

网友:
电压都正常 查驱动板啊

网友:
电压都有了,还说不通电

网友:
刷程序了···电压都正常的话···刷好的话楼主分享下程序啊

网友:
楼主上传个程序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