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HKC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5-04-11):
你们看看知道这芯片的型号么?
烧的有点严重,PWM坏了,这是HKC的显示器,
芯片上面标的是GHL,你们看一下给个提示,谢谢

网友A:
OB2263MP OB2263 6脚的电源IC,应该没记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OB2263MP OB2263 6脚的电源IC,应该没记错的

谢谢、。。。。

网友:
找一下OB2269的PDF对一下

网友:
OB2263可以用,,,,,,,,,

网友B:
直接用通用模块改就得了····平时遇到6脚的芯片我都是直接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OB2263MP OB2263 6脚的电源IC,应该没记错的

你是记忆大师啊,这么记性好 啊

网友:
楼主有进展吗?回个帖告知.......

网友D:
改通用模块多少钱成本,直接改板15块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通用模块多少钱成本,直接改板15块成本

是改电源板吗,怎么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通用模块改就得了····平时遇到6脚的芯片我都是直接改的·····

问一下改过后都用很长时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记忆大师啊,这么记性好 啊

我手头有OB2273能用的吗

网友:
楼主有进展吗?关注中,,,,,,,,,,,,,,

网友:
换个IC成本是最底的了。不行才换代板

网友:
这样修也不会长时间用的,不如直接改下新的一体板,又用的时间长又能要上价格。

网友:
有个电阻烧得看不出来了应该用多大的呢,在IC旁边的那个

网友E:
直接换版, 还能留下块料板

网友:
这芯片资料真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换版, 还能留下块料板

报价80客户不肯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