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型号(GMIg41mc) 不上内存跑9b 上内存到到D5反复跑,具体测量上图吧

楼主(2015-04-11):
我也感觉电压不正常,这个G41支持DDR3代内存, 不上内存跑9b                              上内存跑到D5,到D5就循环 到D5那里就停几秒,就是不过

电压FP631  边上的场管电压是1.14V  PCIE与PCI之间税    还有LM324两个供电,一个是1.5V  一个是1.04V在南桥边上,内存下管D极是1.63V,还有一个在P4专用口一个场管 不知道是总线供电,还是北桥供电1.5V,请问那里电压不对?(这个板CPU是E3400,上CPU测的)也不知道那里问题,THANK YOU

网友:
查内存的SPD、总线、VVT等条件

网友:
小白表示看不懂 求高手指教

网友:
大家好,我上CPU又测了内存槽 首先复位一点电压没有,还有四个时钟,两个是1.6V别两个是0.5V几,也不知道正常不正常,复位应该有啊,请问怎么维修

网友:
这个是打阻卡图片

网友:
2楼建议试了没,楼主出来透个气

网友:
测了DDR3槽得四个时钟两个1.6两个0.5多点,复位0V,测出这些怎么下手啊

网友A:
按上电时序一步步来。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重点检查内存

网友B:
查一下总线供电的电压是否正常,有BIOS的话刷一下BIOS吧。

网友:
跑D5说明识别内存了,你打一下内存槽数据线到北桥的阻值是不是一样。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总线供电的电压是否正常,有BIOS的话刷一下BIOS吧。

内存总线供电是多少V,在那里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按上电时序一步步来。

请问G41的上电时序是怎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G41的上电时序是怎么样的?

现在内存的时钟有两个不正常,复位0V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G41的上电时序是怎么样的?

ntel的供电时序是 待机-内存-桥-总线-cpu

网友D:
先确定供电都正常吗,,,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要是都正常的话,测CPU是否发出VRM_PG信号给时钟,时钟是否正常工作,,,,,LZ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确定供电都正常吗,,,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要是都正常的话,测CPU是否发出VRM_PG ...

南桥是1.04V 北桥是1.14V  总线是1.25V CPU 1.07V  内存供电也有1.6V
1,请问刷BIOS时钟还能出来吗 两个有两个没有,2,现在我发现上CPU 北桥热,时钟芯片不算太热,反正也不是温的,有点小烫,也不是短路,请问正常吗

网友:
这是问大家的1,请问刷BIOS时钟还能出来吗内存四个时钟 两个有两个低,2,现在我发现上CPU 北桥热,时钟芯片不算太热,反正也不是温的,有点小烫,也不是短路,请问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