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ACER 4540G

楼主(2015-04-11):
LA_5521P AMD M600CPU 独显 裸板跑1.24A,加焊北桥OK,备份了BIOS

bios

网友:
发的是图纸还是BIOS

网友:
除了这个有点用,其他的一堆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有用的还不知道是个什么

网友:
这个机器 北桥爱出问题 BIOS一般不出问题
不过随手备份分享 是好事 ……

网友:
这机子多数都是北桥出问题

网友:
宏碁AMD机器不是北桥就是bios,还有coms电池没电的,呵呵 这个机器北桥问题修了N多了,嘻嘻温度很高吧,散热不好做呀

网友:
最后看到BIOS是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