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E420待机出3V和5V,电流0.01到0.3来回跳

楼主(2015-04-11):
IBM E420待机出3V和5V,电流0.01到0.3来回跳,测试发现S5_ENABLE和RSMRST#一直为高,对比正常的E420发现这机器是待机瞬间出3V和5V,然后S5_ENABLE为低电平,待触发后才出3V和5V,现在非常纠结这机器这个S5_ENABLE为什么会提前出来?求助群里的大侠,换过EC,EC换别的机器是好的,求思路

网友:
3v5v芯片换了就好  通病

网友:
待机芯片查查换换

网友:
你这是自动触发了   查没出来的电压吧

网友:
这不是待机芯片通病吗

网友:
换d95280芯片。

网友:
按时序查下看看

网友:
直接换D95280吧,呵呵 也遇见过bios坏造成的,只修过一台,其余都是D95280坏的

网友:
d95280这芯片坏的最多   是一个通病来的  直接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D95280早就换了,不是这个问题,EC这边不正常

网友:
把D95280换了就OK

网友:
这个机器 拔掉电池是自动触发的

网友A:
把D95280换了就OK  这个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D95280换了就OK  这个是通病

呵呵,D95280都换了没有用,一样的,不是这个问题,这机器是提前发出S5_ENABLE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是信号的问题了

网友:
要按电路的上电时序来查才能有结果

网友:
通病机器。。待机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吧  还待机芯片吧

网友:
个人认为,按开机,电压出不全的思路来修,纠结这个做什么。现在可能是开机了,

网友:
这个机子就是待机芯片爱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