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少显卡供电

楼主(2015-04-11):
遇到很多张华硕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主板,都是少CPU集成显卡供电,有的用独立显卡有显示,有的用独立没显示,所有电压都正常,刷BIOS也没有用,有谁遇过这种问题,分享下

网友:
还没有修到华硕的H61

网友:
cpu 坏里面的集显坏得会导致不出电压

网友:
遇到过很多了,换了芯片和上下管,都不行,换了CPU还是不行,,,BIOS刷了,独显可用,最好叫客户买张显卡,现在还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这样的问题有可能是桥的故障啊

网友:
H61遇到过   好像很难弄

网友:
集显电压不是先不管的吗 ?看主板有没有跑码先,直接打bios片选

网友:
我手上有俩张也是这样的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独显可以显示   集显不行  不加内存会报警

网友:
我的已经修好了

网友:
更换CPU供电芯片就好了

网友(2015-06-17):
如果是不显示  换个U试试。

网友:
我遇到过,回头换个试试

网友:
修G41  G31特别拿手,修H61我还是小小白

网友:
一般好像集显是过了内存才有的吧

网友:
这个集显电压要进系统后,看一些图片和电影之类的东西才会出来的,电压在0V--1V左右跳变的

网友:
先换个cpu试,再换换集显供电ic和上下管!

网友:
感谢分享愿君门庭若市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换CPU啊  试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