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15-04-11):
近日收得一到G475AMD的笔记本。开机电流0.4,开机不显。刷过BIOS,换过CPU.南桥。还没好。没思路了,求助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补充下。时钟复位都正常。

网友:
这没遇到过类似情况,不过遇到进水的机子比较多的,

网友:
查一下各主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正常吧。

网友:
电流0.4,应该电压不全吧?

网友:
我记忆中G475、G485亮机电流都在0.5一下,所以我个人判断没有进液或者认为损坏的话,故障就在bios或桥上

网友:
手里有一台这样  没搞好

网友:
这个待机偏高了

网友:
0.4A APU可以亮了。你看是不是0754011的桥,还是什么001我忘了

网友A:
先看下小电池有没有电,再注意EC边上的桥上有个电容,拆了就可以了。具体那个论坛上面有说,三天前修了一个这样故障的

网友B:
0.4应该就是差供电,直接测差什么电压,再慢慢用图纸分析供电来源开启

网友:
我遇到过  各种方法都试了  最后放弃  说是电池3.3 V不够

网友:
有点麻烦,不如直接换板子

网友C:
RTC电路正常吗?这个机器不显示,RTC电路坏会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下小电池有没有电,再注意EC边上的桥上有个电容,拆了就可以了。具体那个论坛上面有说,三天前修了一个 ...

桥上的电容?没经历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0.4应该就是差供电,直接测差什么电压,再慢慢用图纸分析供电来源开启

电压都正常。这种机子电压正常了就这么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C电路正常吗?这个机器不显示,RTC电路坏会引起。

RTC电压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下小电池有没有电,再注意EC边上的桥上有个电容,拆了就可以了。具体那个论坛上面有说,三天前修了一个 ...

这倒没查过。马上查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是板载的CPU吧,这样的机器不好搞。

网友D:
电流是很小的   这应该是bios电池没电了

网友:
可以查一下RTC 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流是很小的 这应该是bios电池没电了
BIOS电池都换过了

网友:
这台机子到最后放弃了

网友:
多半cpu供电没出来

网友:
学习了 不知道

网友:
北桥没搞过?我记得这个机器0.5 左右就亮机,我也遇到到过这个情况,当时没插屏试,以为机器还有问题,修半天没头绪,插上屏 机器亮了